联想旭日150无复位故障

楼主(2009-04-03):
一联想旭日150的本本,可以加电,但不能启动,拆开后,接上可调电源,待机时为0.05A,按开机键后,为0.6A,测所有供电全正常,但诊断卡上,复位灯始终不亮,用假负载测MINIPCI,无复位电压,
硬盘也无复位。南桥坏了,加电时其上无温度。CPU已发热。加电二三十钞或一分钟后自动掉电,为待机电流了。

网友:
知道南桥坏了 换个再说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