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 P35不开机

楼主(2009-04-03):
今天有一块P35的主板不开机,主要特征如下,内存供电管 (一组两个)1.8输出的那个脚对地阻值只有50欧,正常的应该是300多。还有北桥旁的一个K3918供电管的一脚应是地的,但是这里却有120欧不知道何解,本以为不会跑码,但上电后能跑到C1就死了(没装内存),装上内存后过了42跑到81就掉电重启,如果不插显卡就不会掉电重启。只是死的81 这种情况是什么坏了呢?81 和42 是什么?我重写过BIOS 没有用,内存、CPU 供电正常

网友:
你这个也许是北桥有虚焊 先加加焊看看 是NF-410-A2的南桥不

网友:
检查显卡方面 量下那些数据线  还有看下各处的供电正常不

网友:
SB是NH828011B的,台湾产的

网友:
北桥怎么加焊?

网友:
p35的主板还没过保
你不要搞了
送修吧!!
当81是当内存
你可量DDR18V`DDR-VTT和内存的参考电压
我建议你送修
NB可能性很大(不好做啊 我一般用RD500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