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问题

楼主(2009-04-03):
请问下,我的液晶显示器屏开机时闪一下就黑屏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高压和灯管

网友:
不知道你的指示灯变为什么颜色了,这样子才好判断

网友:
“高压和灯管”
同感

网友:
一般是高压电路的故障

网友:
高压保护,高压电路。

网友:
换灯板就OK啦

网友:
这肯定是高压板上或灯管问题了

网友:
肯定是高压板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析吖,灯管可以亮一下就证明灯管可以啦,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条一换就好  别说你不会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