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星的4线按键板怎么改成通用板的8线按键

楼主(2009-04-03):
通用驱动板的按键线是8线的,我这台三星液晶的按键板是4线的,应该怎么改?
三星

网友:
只用原来的按键 其它的只能自己接线

网友(2010-03-02):
我也是等同样问题

网友:
去掉按键板上的电阻,直接把线焊接在开关上。用线要细,否则不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