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主板代码00

楼主(2009-04-03):
945主板代码00 cpu 时钟 复位 电压都正常,内存电压常,南北桥供电正常,请高手指点
bios 从好板上换过来还是不行

网友:
CPU座检查了吗 建议用带灯仪看看

网友:
用假负载打ad值没发现不正常

网友:
剩下就只有量数据线 打阻值了  或看下有没其它元件异常  慢慢量吧 要不换个CPU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