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风扇问题

楼主(2009-04-03):
IBM T43风扇开机一直转,这样正常么?是设置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呀,记得应该是开机的时候转下就停,然后CPU温度高的时候才开始转的。那个朋友知道给详细说下,谢谢
客户今天把机器拿回来了,反复试验,弄明白了,冷开机后风扇开始旋转,然后加速,在慢慢停下来,CPU有温度后开始低速旋转。正常时风扇是随着温度控制转速的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7500的显卡加上CPU发热量本身就大

本本波 -4 见过T43 7500显卡吗?

网友:
风扇都有一个三极管来控制风扇的转与不转 不知道这个电路有没有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BIOS里面设置,风扇常转,或是温度高了在转,明天试试看

网友:
可以下个控制软件IB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X300的显卡

网友:
BIOS里可以设置两种状态 分别是正常状态和高速状态 建议恢复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