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SP0802N)不能低格

楼主(2009-04-03):
一个三星硬盘,型号是:SP0802N,80G。用DM957版做低格,不知道为什么,不到半个小时就提示完成了,但是在DOS下用FDISK要分区时发现原来的分区还好好的,一点都没有动,真是奇了怪了!请朋友们指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0磁道坏了,不管你做什么操作也是一样的

网友:
哈哈 三星的盘呀,就是这个毛病
你在论坛上找一下,三星的盘有这个现象  安装系统都安装不上

网友:
0道应该没有坏呵!我用MHDD29版的过了,有11个坏道,但不是0道坏,我总觉得应该不是物理损坏而是罗辑损坏,但手上没有这个硬盘的资料,也是刚开始学习修理埂盘,所以一时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还请朋友们帮帮忙,告诉一下象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做呢?谢谢了!

网友:
下了一个据说是三星的专用低格软件,但它是E文的,看不懂,不敢乱动!那位朋友能教教我吧,谢谢了!

网友:
我用过三星的专用低格软件,低格了三星的两个不能使用的80G硬盘,没一个坏道,但还是不能使用

网友(2009-06-16):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个和你的一样,找到解决方法了给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