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XB-L15联想显示器

楼主(2009-04-03):
LXB-L15联想显示器,电源部分坏了.12V/5V都没有输出.我查了一下发现是J143  TOP246Y坏了,我找不到一样型号的.用了TOP244Y.装上一测电压有了.但上机后屏亮一下黑一下.请问为什么啊????

网友:
屏亮一下,黑一下时,你测量一下电压正常吗

网友:
功率不够,带不起负载

网友:
电压正常,12V/5V都有输出,请问244管与246管一样吗

网友:
路过的出出主意啊?没人能解决得吗?/?/

网友:

网上搜集:
   这款机器较老,在电源设计方面使用了较新的TOP246Y模块,元件少,线路简单,感觉功率稍差,勉强满

足负载需要,因此在主板使用时间长时容易出现故障造成黑屏。近期维修先后遇两台同型号机皆与此有关

便是证明。一台插市电亮黄灯,按键无效,现象是MPU不工作。拆电源板看用户好象在别处修过,12V5V整

流管都有换过痕迹。测两路输出为6V3V,据经验换掉TOP246Y控制脚的充放电电容,原为25V47U,换成

50V100U。此后空载12V能达到10V,5V接近,有轻微“吱吱”响,加负载电源下降。换光耦,TL431未果。

测两整流管正向电阻均在600欧以上,感觉偏大,明显是哪个维修者换上的。我们知道,若把负载看成等

效电阻,则负载端电压应为整流管正向电阻与负载等效电阻分压的结果,负载电阻不变,整流管正向电阻

愈小则负载端电压愈大。据此分析,将两个整流管换成正向电阻为250欧的,试机显示正常。这一例虽然

换了整流管,但原管没坏,那么故障原因可认为是电源带载能力不足,其设计功率没有留有充分余地,在

机器用久元件老化情况下负载电流加大,使电源带载困难。另一台连灯都不亮,测电源有输出但抖动。更

换输出滤波及TOP246Y的C脚充放电电容后,空载输出稳定。一接主板就出现较大纹波,用示波器看锯齿一

样,致主板不能工作。为诊断主板有无问题,试用ATX开关电源接主板,屏有正常显示。电源和主板两样

分开试都是好的,就是连在一起不行。电源用灯泡接假负载,输出无纹波。先换了电源上几乎所有件无效

。再换主板上相关电容和几个1117电源转换模块,还是不行。仔细分析,电源应无问题,主板可能有元件

老化而轻微漏电,还是负载电流加大引起。曾遇过电源功率不够,负载较大,电源输出出现较大纹波的情

况。想在电源输出端加大滤波电容,苦无空间,百般无奈之下想到在主板上给5V加滤波,用了两个

16V2200U的电容焊到主板5V纹波方才基本消除,屏显示良好。维修中常有怎么弄也不行的时候,换个角度

考虑问题也许会有意外收获。
http://www.bf89.com/article/1/11/2009/3319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