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848P 自动断电

楼主(2009-04-03):
一块V星 848P主板,开机大约10多秒后就自动断电,这时候在开机又可以启动,10多秒后关机。不接硬盘用最小系统也这样,求助。
硬盘

网友:
你说的能开机 是指能跑码跑完吗 就是说可以有显示吗

网友:
是接电源自动开机吗?
如果是自动触发+走代码断电 一般IO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是走完代码,能够显示。能进BIOS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呀,十几秒

网友:
是接电源自动开机吗?
如果是自动触发+走代码断电 一般IO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回答,我再补充一下,这块主板不会自动上电,能正常的开机。

网友:
看看CPU座有问题不,有时座子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可能是板上某芯片有短路

网友:
刷BIOS
断电前查快速查一下各供电脚电压

网友:
内存方面,有些主板也会 引起自动 断电
断电要查整版的供电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板子,自动上电,几秒又自动断电!!反复之!最后是开关针那里的问题!!!见意你试试!!!!把开关,复位都拔了试试!!!!!!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是不是CPU温度过高?BIOS的保护使其断电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现象是开机按钮的事,不知道你是不是把主板拆下来也是这种现象!

网友:
先查查几大部分的供电!!

网友:
这种现象不会是过热保护。过热保护不会自动重启。应该是内存提升电压过低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