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第一次刷SPD求助

楼主(2009-04-03):
我的是笔记本现代DDR266 128MB的内存 单面四颗芯片!芯片信号为HY5DU561622AT-H 我现在有两条 我把其中一条的四颗芯片装到了另一条上!两条内存都是好的 现在认128MB 我现在刷SPD用论坛的软件刷不上 我另外三星ddr33 256的都可以刷上的!这个刷了之后读出来还是原来的SPD信息 ,怎么刷开机都是384 三星256 加HY128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帮帮忙! 第一次发帖哦!

网友:
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
现在确定是SPD的问题了 我用另一个品牌的内存 芯片也是现代的 也是2面8片256的内存 把这个SPD换到我的上面 就正常 把我的换到它的上面还是认128!现在想找一个SPD 刷一下应该就OK了!又一个用现代颗粒的2面8片的内存 是坏的!就是装到电脑上报警不启动 我装2条内存 一好一坏 也是报警 没办法进系统所以也写不了! 然后我还有一个空板 上面只有SPD 插上报警 进系统后插死机!到现在真是没有办法了!现在只能找一个差不多的SPD  不然装上去报警不进系统 所以要差不多  然后能进系统刷一下就OK了!大家有没有其他办法哦?我现在有写SPD的硬工具!但是只能写台式机的!无语。。。!

网友:
现在应该是SPD只能读不能写!但是手头也没有SPD 就算有软件不一样插上去还是报警!插2条也是报警!开了及其再插死机!难道非要我用编程器吗?

网友:
用胶纸把除SPD用的四个金手指外的其它金手指都包住再开机,进系统后再插进去,就可以用软件刷了!

网友:
用胶纸我也沾过 但是好像还是不行哦 也是刷不进去我用空板加SPD也是一个道理哦!插上开机报警 进系统插上死机!我的2条128是IBMR32原装的两条 是不是SPD只能读不能写哦!

网友:
还请专家指点迷津!

网友:
那可能就是存储器坏了

网友:
那可能就是存储器坏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存储器是SPD吗?

网友:
Thaiphoon
更改05,为双面,1f的容量加一倍,就可以了

网友:
Thaiphoon
更改05,为双面,1f的容量加一倍,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我不知道怎么改 我用另一个刷SPD的软件改了 刷了提示错误 忽略刷其他的提示也是一样 刷了之后读出来还是和以前的一样!感觉就是刷不进去

网友:
看到了吗?
字节地址05处显示的是02,意思是双面的 ,这个对ddr有效,ddr2显示60,
如果是01 的话,就是单面的
字节地址1f处显示的是40,意思是512m的 ,改成80就是1g
这个对任何内存都效

网友:
0d处,显示08,说明内存颗粒是8位的 ,改成10就是16位的,内存没见过32位的。显存有。也很少4位的,edo内存4位的常见

网友:
40,41是厂商代码,7f98是金士顿
f0-ff是出厂日期,编号

网友:
高科 你好厉害哦!估计改不了!我试试吧!

网友:
改了是不是要保存哦!保存了之后然后再刷进去吗?我的是01 已经改成02了 其他的不用改了吧?

网友:
请高科指点一下!我改了 然后保存 然后打开还是01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