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225 内存不过

楼主(2009-04-03):
不插内存跑码(从右至左)
d4-d0-d3-d2-d1-50-d0-4c-48-45-44-40-30-20-18-10-0c-08-04-00-f2-f1-f0-d0-50-d0-4c-48-45-44-40-30-20-18-10-0c-08-04-00-f2-f1-f0-d0
插内存跑码(从右至左)
c1--c0-08-07-06-04-77-03-da-d9-d8-d7-d6-d5-d4-d0-d3-d2-d1-50-d0-4c-48-45-44-30-20-18-10-0c-08-04-00-f2-f1-f0-d0-50-d0-4c-48-45-44-40-30-20-18-10-0c-08-04-00-f2-f1-f0-d0

内存时钟三个有电压,三个没有电压(对地打阻值都是400欧),其它电压正常

咋整。。。
压北桥没效果。.

网友:
不要急于刷BOIS,不过内存C3,有可能北桥故障

网友:
诊断卡信号完全正常。。
如何确定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不插内存跑码(从右至左)
d4-d0-d3-d2-d1-50-d0-4c-48-45-44-40-30-20-18-10-0c-08-04-00-f2-f1-f0-d0-50-d0-4c-48-45-44-40-30-20-18-10-0c-08-04-00-f2-f1-f0-d0
插内存跑码(从右至左)
c1--c0-08-07-06-04-77-03-da-d9-d8-d7-d6-d5-d4-d0-d3-d2-d1-50-d0-4c-48-45-44-30-20-18-10-0c-08-04-00-f2-f1-f0-d0-50-d0-4c-48-45-44-40-30-20-18-10-0c-08-04-00-f2-f1-f0-d0

网友:
等啊等啊。说明书不是配套的。。

网友:
同志们。现在咋整呢。

网友:
先刷个BIOS,确定没电压吗那换时钟和晶振看下呢。

网友:
刚才又测了一下。。
6个时钟,有三个是有电压的。。1.8V
三组,每组两个。。都是一边有。

网友:
时钟不正常,就跑一下线路,一路排除。

网友:
跑线看中间的小电阻

网友: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说不定有惊奇发现

网友:
对地打阻值,都是400欧。。。
会是排阻的问题吗?
现在头,,刚才查了一下。。。好像内存插槽旁边的电容和电阻都没查到什么问题。

网友:
今天同样碰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一样不过内存,不要老想着北桥的事。

网友:
应该是北桥。

网友:
通病都是北桥

网友:
一定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北桥重做,无效果..

网友:
请各位指点迷津啊..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DDR2 的针脚定义
DDR2 sdram clocks (positive line of differential pair)
DDR2 sdram clocks (negative line of differential pair)
好像只是正向有电压,反向没有电压,只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CPU供电的MOS发热很厉害.北桥也很热,南桥微热,难道北桥短了?
不到半分钟烫手.

网友:
基本上是北桥坏了,我也碰到两块8K800L的主板,也是内存时钟三组电压分别都是2.3和0.22,加焊CPU座没有用,看了一下线路是到北桥的,加焊北桥也没有用,后面就还客户了。

网友:
只能当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