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5分钟左右时白屏

楼主(2009-04-03):
一台显示器..开机使用4 5分钟左右后..就出现白屏..从何入手,..,

以搞定了。把它当主板修好了。是电容漏电造成的,电容表面正常,不管它把电源板和高压板上的电容看不顺眼全换了。现在正常了烤机2 3个小时不白屏了。OK交工!

网友:
白屏后 屏的供电还有吗  好好查一下  应该好修

网友:
你量一下屏的供电,没白屏前和白屏后的电压有变化吗?有的话差多少?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是17的屏吧.你看看.屏里有没有AAT1164 1168等芯片.如有那就是它坏了.

网友:
屏里有没有AAT1164 1168

网友:
查屏供电。。。。。。。。。

网友:
I/O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是哪个芯片温度高了引起无数据输出吧。。。。查驱动板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