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南桥吹下来了,练手中

楼主(2009-04-03):
买了一个风枪,宝之山858,据说是旋转柔和风,不知道啥意思。

拿个破板子练手,先从小的开始吹,越吹越大,最后一狠心,把南桥吹下来了,真佩服自己,哈哈哈哈。

从论坛帖子里学到了怎么吹东西,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我现在也真想搞个风枪实践一下了,在论坛里遛了好长时间了!!!光想自己动手操作!!!

网友:
光拆下来有啥 用?
你又不是用废板子练金的

网友:
是呀又不是学习炼金术,光吹下来有什么用,有种的就把好的南桥吹上去

网友:
我吹了好几块了,就是没有钢网,不然我要吹上去

网友:
呵呵,我也想搞台风机了

网友:
要是吹下来
NB、U座我全行
问题是怎么能装上还得可以用

网友:
拆卸容易,焊上难啊,前几天我闲着没事,用煤炉吹桥试试,结果还真行,不过板也快烧起来了

网友:
我还没风枪。工具选购中!!

网友:
我现在 还只会换电容呢,,,惭愧

网友:
能吹下来,不坏,也算不错了

网友:
是啊,吹下来在换上新的那样就更厉害了!我正准备采购相关工具!

网友:
不要说南桥,我用850的北桥都吹下来过,而且锡球没动几个,问题是没法上去呀,那不代表什么,只代表你的风枪还蛮好使的

网友:
吹下来能说明什么问题么,顶多是个拆件高手,能不能再用您的工具把它给装回去啊哈哈,要是能装回去,才是高手啊哈哈

网友:
我也想弄个焊台   请问是焊台和吹枪一体的那种好还是独立分开的好啊?
牌子呢   哪个比较可靠?

网友:
大家是怎么拆的?从上面吹还是从下面吹?

网友:
好强,吹下来,LZ劝你早日买好网来做球才是正道啊。

网友(2009-06-02):
今天回去也试试风枪
买回家好几天了 还没开始用呢

网友(2010-01-30):
只要是做维修的应该都会用热风枪取BGA,问题是你能把它正常焊上去,那就可以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正在练习中,不过现在有个问题一直觉得很麻烦,就是主板上的透孔如何把锡去掉啊,让它成为空的,吸锡器不行啊,一不小心,就碰到别的元件了,而这时锡都是化的啊?

网友:
吹下來很容易 吹上去也不太難 但要上了以後是無問題要行的話  我本人也在學習中

网友:
楼上诸位说话有点不对,人家练手总是先得从拆开始,接着才是是吹下来不坏,再进一步是能吹上去,最后才是吹上去能用。人总得一点一点学习,哪有卖把风枪一开始就练装桥的。你们自己是这样学会的?我才不相信呢。

网友:
吹下来很容易,温度到了就可以.做BGA维修就要做到好的芯片吹下来,再做上去不坏.这样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