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 F41M,三个灯一起闪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03):
一个f41m换了主板,插上电池和电源以后,电源指示灯,电池充电指示灯和左右鼠标键之间的那个指示灯一起闪烁,电流1.1a左右,什么意思?因为开关板暂时没有,没有开机的状态下。
请教各位,这正常吗?
主板
联想

网友:
你是说待机就有1.1安的电流吗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意思吧,我也见过一台这样的,正常。

网友:
正常待机是0.01~0.05A吧

网友:
要不是独显的机器,可能是内存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