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的维修

楼主(2009-04-03):
今天,维修一台acer,有的时候能开机,有的时候不能开机,   分析应该是供电芯片虚焊,拿到机器的时候,忘记看型号了,仅仅记得是12寸的,超轻超薄的。

拆机后,插上可调电源,观察待机电流,发现没有待机电流,应该是没有供电。 测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发现有个电感,有的时候有阻值,有的时候没有,估计是虚焊,于是加焊, 加焊之后,待机电流出来了,开机,发现电流上升到0.76左右,估计这个时候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了,于是接上液晶屏,在开机,正常显示了。  看来应该是这个电感虚焊的问题了,在开机的状态,测量电感的电压,发现这个电感是3V左右,也就是3M,

安装机器,但是奇怪的时候,安装的好的时候,在开机,还是不出发,估计还有芯片虚焊,有手压了键盘,有正常开机了。于是开机测试,发现正常,这台机器,估计还需要全板加焊。
看详细的图片吧。另外,我不习惯使用测试卡,那个不准确,还是看待机电流的指示准确。

网友:
装机是不显示一般是屏线受压接触不好所至,ACER 有的板也很垃圾,压不好就不显示了,楼主小心为妙

网友:
呵呵,多谢了。看来下次装机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