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4-03):
接到一块雷击而点不亮的板子(V星的945PL),维修卡读数为00。网卡为8110sc,插上电源不用开机一会就热的烫手,南桥附近的APM7313也爆了
请各位指教一下
点不亮

网友:
先把网卡8110sc拆掉不要,注意拆掉后引脚不能相连,然后换掉APM7313试试。

网友:
网卡拆掉不行的话
就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