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插诊断卡5V和3V同时亮的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09-04-03):
一块金星845的板子,有自动重启现象,可以开机,插上诊断卡,发现5V和3V同时亮,有时12V也亮,检查CPU供电和内存供电显卡供电南桥供电都正常,无意中摸了一下IO,发现温度比较热。8702的IO,下一步该怎么检查?为什么5V灯也会亮?IO不正常会造成自动重启吗?高手给点意见啊。

网友:
诊断卡的12V 5V  3。3V本来就要亮的,不亮说明有故障,IO8702,前几天刚给主板换的也是8702,没有焊到位,你说出现什么故障?一是不断重启,二是自动断电,三是启动不顺,几种故障交叉出现的。我拆掉8702,电脑也顺利启动主。自动重启原因很多,不过IO也有可能。

网友:
已经解决了,是IO旁边一个场管短路了。拆下来测量5V进3.3V的现象已经消失了。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个场管短路后为什么会进3.3V。望高手解答。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