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数据地址线电压过高

楼主(2009-04-03):
845GL的主板内存数据地址线电压高达2.6V,标准应为1.3V,但不知道1.3V的上拉电压从哪里得到的,请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一般的板子是通过2.6V分压,
好点的板子是通过RT9173一类的 IC来实现1.3V输出

网友:
从内存到北桥有一排10欧的电阻排,是起滤波的做用吧?我断开其中一个排阻,发现2.6V是从北桥那边过来的,是不是北桥短路了?这个杂牌板只有一个56欧的上拉电阻排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啊,烦人啊,有二十来张板子全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测的时钟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就是时钟电压过高啊,2。46V啊,测了排阻也是好的啊,时钟IC供电正常,是时钟芯片坏了呢,还是北桥坏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