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为848P-A V1.0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9-04-03):
客户送来一块型号为848P-A V1.0主板,能点亮,跑码最后三位为25-FF-26,到26停住,显示屏信息如图。PCI的A15为4.27v,B16为1.57V:AGP的A7为3.5V,B7为1.68V;IDE的#1为4.26V,内存的供电为2.6V,时钟个点都为1.1V,CPU的上假负载测量为核心电压为0.98V,PG为0.98V,复位为1.28V,总线时钟为0.42V. Reset排针为3.49V.短接Reset时,各个复位电压都没有跳变.请问各位高手,是不是挂北桥了.

网友:
26码是刚好显卡点亮,开始检测键盘等外接设备,其中涉及到IO和南桥,5V电压偏低不正常,复位电压正常,不能跳变,看你的检测了,我试过一些主板,跳变不明显,不知能复位吗?好像北桥挂了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我用的是俄罗斯诊断卡,正常时复位灯常亮,短接瞬间复位灯没有变化,各个复位点的电压一点都没有跳变,诊断卡不重新跑码,还是26不变,但屏幕重新显示信息。显示到Main Processor:Intel Celeron(R)2.40GHz,
Menory 时,就停住了。我忘了上传显示图片。

网友:
内存,PS/2工作条件

网友:
我测过了,内存的工作电压为2.6V,时钟的六个点都为1.1V,属于正常。键盘接口的1脚(数据)、4脚(供电)、5脚(时钟)都为5.17V,正常。鼠标接口的1脚(数据)、4脚(供电)为5.17V、5脚(时钟)为0V,不正常。换过上拉排阻(2.7K),鼠标接口5脚还是0V,看来排阻不坏。可能是IO有问题了,只有换了试试看了。各位有不同的看法吗?

网友:
是的,I/O,75232都换掉试试看

网友:
换了IO,故障依旧。这块板没有75232,鼠标接口的5脚(时钟脚)依然是0V,连接的上拉排阻是好的(换之前已测量过),排阻的一边四个脚连接ATX的红5V脚,电压正常,排阻的另一边的三个脚有5V电压,有一个脚0V,就是连接鼠标接口5脚的那个脚了,电感也正常,没有电容。真没思路了,要换南桥的话,这板等于废了。

网友(2009-09-03):
应测下接鼠标接口5脚的对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