恼人的死机,牛刀也用上了,人也快崩溃了

楼主(2009-04-03):
本人专收废板练手艺,碰到一JATWRY的618AF主板,256M内存集成声卡显卡,属于815EP的,故障现象为,每次都能正常进入系统XP,不运行不死机,重装系统不死机,运气时就会无规律死机,主要修理办法。1、换过内存,CPU,硬盘,硬盘线,电源;2、刷过BOIS,重装过系统;3、补焊过CPU座,内存槽;4、加焊过电源电容,南桥,北桥,内存电容,5、测过各关健点电压,基本正常,只有5V电压为4。75V;6、打过内存AD线,正常;6、拆下了集成声卡(有点故障,声音失真);7、PCI插槽撤掉在用硬件。上述方法均不能解决问题,牛刀都用上了,实在没辙了。根据本人判断,估计内存方面故障可能性最大,但就北桥没办法搞,好像也不可能虚焊吧。请教大家,还有哪的故障可能性大?

网友:
可能就是内存

网友:
时钟,IO 换换试试。

网友:
结案了,换了IO芯片,电脑正常了,但我不明白,IO功能接口都好的,没怎么故障表现,怎么会引起电脑死机?

网友:
可能是IO芯片已坏了部分吧,兄弟精神可嘉!!

网友:
首先你这块板故障点相当明显,不运行不死机,运行才死机,本人在工厂修板经常遇到不定时死机的板,这种情况大多和I/O关系最大,因为主板上大多设备都和I/O有关,而且I/O同时也是主板中功能最多的芯片,主管开机电路 ,外设,硬件监控等等众多功能,功能繁杂性决定了I/O芯片会引起主板的众多故障,所以一般我遇到乱当机,不定时当机这种板,首先都会考虑换I/O,其次是时钟芯片,因为外设的时钟48M或24M是不会影响主板开机进系统的,而主板其化时钟的不稳定及不同步也是造是电脑运行乱当和不定时当机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