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开机诊断卡00-C0

楼主(2009-04-03):
ONDA P4GVM主板 开机诊断卡00-C0,是什么问题?CUP/内存供电正常,不过内存时钟信号点只有1.28V,小于标准1.6V,另外内存21针脚点只有0.37V.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如果时钟信号有问题,但PCI/CPU时钟信号测试正常。

网友:
多谢,内存供电正常,但怎么查上拉电阻呢?

网友:
00-C0 C0是CPU坐的问题,这个CPU坐是插针的还是BGA得?插针的检查有没有扩孔,BGA的按压CPU看能不能跑码。
内存时钟信号点只有1.28V,小于标准1.6V------这个1.28V也可以看做正常。
另外内存21针脚点只有0.37V.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这个针脚的定义我不太清楚,不过DDR1的内存时钟有6个,位于16 17  75 76  137 138  这几个脚位。你所说的21脚应该为系统时钟信号,不是内存的时钟。在你的主板的现在这个现象上看,暂时看21脚的电压还没什么意义。可以抛开这个21叫暂时不管。

网友:
针脚的,按压过CPU也不能跑码。本想检查CPU插槽。但不懂怎么折?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用带灯测试仪,测一下,

网友:
多谢,刚才弄开了一个。

网友:
打开CPU罩子,修了下针孔,但故障依旧!CPU座子虚焊怎么修?

网友:
是BGA的CPU座,就是座子脱焊了

网友:
先易后难吧,清理内存干净再BGA吧

网友:
478很焊,bga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