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7514L

楼主(2009-04-04):
有一只坏电源,发现它的集成度很高,只用一块集成块WT7514L加两只431、两只954和一只npn三极管就行了,开始拆开发现保险烧了,然后用二极管档测了一下,发现高压部分有两只整流二极管也烧掉了,辅助电源管没烧,两只主电源开关管烧了。还有一只小的1448稳压整流管也烧了。测过肖特基二极管排没坏,换好的上去后,能通电了,绿线输出有5V、紫线输出有5V了。短接绿线跟黑线风扇不转了。再测一下,发现有一431烧了,再有两只1448管也烧了,把坏的全换掉,通电还是不转,把WT7541L也换了,通电短接绿跟黑还是不行。请求论坛好友帮忙!!

网友:
我的大水牛电源WT7514L都坏了,WT7514L买不到,你在哪买的?

网友:
我是拆机来的,我也不清楚那里可以买,不过我是拆好的电源来试的。

网友:
再查下周边电阻电容等有没问题可采用替换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