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蓝屏的棘手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9-04-04):
今天接了客户一台旧款的联想机子,主板是Intel810板,说是装系统蓝屏,好样的,自以为是个简单的问题,立刻动手弄起来,以下是修机器的过程:                                                 (由于本人懒,故:蓝屏=LP)
           1:换内存,开机,还没见滚动条就蓝频了,还没见滚动条就LP,内存是新的,在别的机一切正常
       2:重装系统,先装GHOST,先装雨林木风9.9,GHOST完还是没见滚动就LP,换了个深度,还是LP.再换电脑城新春版,仍旧是LP.哎...
          3:装XP2原版系统,官方发行的那种,装完以后,还是老样子,滚动条都别想见到就蓝频.
          4:以为是联想的隐藏分区引起的问题,就用联想配套工具把分区干掉了,再重新分区格式化,再用MHDD扫一下硬盘,没坏道,区又分好,再装,晕,还是LP
           5:把硬盘拆下来,换自己代用的上去,装完后还是LP,(可以彻底排除是硬盘问题)
           6:用启动盘进PE,**,刚到滚动条那又是LP了,连用PE都LP我还是第一次见!
           7:到这里我还是不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就换了电源,CPU,再换一条新的内存,这次真的彻底晕死了,还是那个鸟样,滚动又LP了,而拿这机的电源,CUP,内存,到令一块好板上试,OK,完全没问题
        8:既然是主板问题,我先把主板的声卡禁掉,BIOS里面不够我还要把声卡用风抢给吹下来,由于这板没网卡(集成和独立都没有网卡不在考虑之中),再装系统和用PE也是LP.
            9:打内存槽3.3V主供电和1.6时钟正常,打数据和地址线也是全部一致!于是把两个75232并口芯片吹下来,一开还是LP
            10:于是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全板,没电容爆,主板正反两面都没断线和短路元件
        11:怀疑是南桥虚焊,这是小南桥,用一般的风枪把风枪头取下来就可以加焊,(具体怎么操作,如果这板LP问题解决以后有时间写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加焊以后,开机,还是到那个熟悉的地方有LP了,
            12:到现在发贴我已经搞这鸟板搞了一天了,也搞不清是什么问题,如有疏漏的地方,大家请指点一下和给点意见,真的头都快爆炸都,希望热心的版主和大家一起帮帮忙,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终于把板搞好了,是时钟偏移引起的,今天本来实在是没辄了,想叫客户换个板算了,但又不死心,心血又来潮,用示波仪测测板的每个晶振和时钟IC,居然发现时钟IC有个时钟输出脚波型有点乱,有杂波的样子,跑一下电路看看,居然是往北桥那边去的,就立马把时钟IC换掉,为保险起见,我连14.318也换了,上电开机一试,先试PE,居然不LP了,呵呵,心里一阵狂喜,接着把硬盘挂上,GHOST完,顺利过滚动那里进桌面,然后到现在发贴都没有任何问题,问题解决了,以后修板自己一定要学会细心,最细微的东西就越容易忽略!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BIOS给刷个新的进去呢,,,

网友:
没听楼主提过更换电源和拆除主板,还是先把问题确定好位置。
蓝屏的代码也要记录下,问下百度也会有帮助。

网友:
楼上的十万版主,谢谢你的答复,请细心看一下我原文的第7点,我是有换电源的,而且是新电源,换上还是老样子!难道没有朋友遇到过我这种问题吗?

网友:
我想和内存有问题,可能是内存的数据线有问题.建议你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蓝瓶代码是什么、蓝瓶后量下CPU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2009-05-13):
我也有个810 的主板,装系统也是蓝屏,刚看楼主的分析,我把所有的晶振换了,居然好了,因为是费板,所以没多花时间去搞,当时就放一边,现在就好了,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真没想到是个时钟不稳。如果能把蓝屏时候的代码公布下就更好了。

网友:
那到底是时钟IC坏还是晶振坏呢?要我的话,再把换下来的IC或晶振再分两次换上去看看,我想应该还是其中的一样零件坏了,不大可能两样东西同时坏.

网友: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时钟芯片不容易坏…

网友:
这么管用   我们这也有个这现象的  没那麽严重 进系统过会才死机不太好确定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给你蓝屏代码也是没用的,因为那个蓝屏的代码只说明系统出错的状态,时钟不正常,系统在出错的时候有很多种状态的,这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它不比其它那些好像显卡有问题,那些它有一个常态,那种错误代码基本上是不变的。

网友:
810北桥旁有晶振吗?什么芯片组?

网友:
像这种问题如果怀疑是主板问题,我首先会想到BLOS,上次遇到一块华硕主板刚进入BLOS自检画卡住,如楼主一样把CPU 内存 硬盘全部换悼故障依旧,就直接把BLOS刷了下,故障排除....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差不多故障一样的主板
不过是865的主板
装系统蓝屏,后来发现是CMOS跳线没有上

网友:
蓝屏很烦啊,上次给客户修的电脑,把配件都排除完了,还是蓝屏。结果是机箱有点变形造成

网友(2009-09-03):
;;也没有确定是时钟芯片还是晶振·······
·····楼主;;应该先确认下的;;

网友:
恩,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810的主板没有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2015-12-24):
菜鸟又学了一个经验,谢谢

网友:
像我这没示波器的小菜鸟遇到这种板就完了。

网友:
这主板也太老恶劣啊

网友:
这是什么年代的机器怎么是810的呢。

网友:
估计这台机器对客户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