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MP3出现这样的情况要怎样解决?

楼主(2009-04-04):
蓝屏修好了现在有出现了一个新问,一开机屏幕慢慢淡然后就没有了,插到电脑上也是,这样的是什么问题?电池上的那块电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你都怎么处理的,来的时候蓝屏,你刷程序了,还是修什么了,屏慢慢变淡可能和固件有关,还有电池上的电路板是充电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蓝屏的时候只是加焊Flash就好了,

网友:
那你找到MP3上的版号,然后对着版号下载个对应的程序重新刷新下固件试试

网友:
慢慢变淡!看屏背面的电路有没有电容脱落和虚焊的!一般的都是背面电容的问题!电池上的电路是电池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固件已下载了,就是不知怎么刷,刷固件的软件要那里才能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变淡然后就没显示了,但是从插一次又有显示的哦,

网友:
试试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最好不要随便刷固件,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现在刷固件又刷成跟原来一样了,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嘛,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也是的 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2009-05-23):
电池电路方面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