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双面Apacer 512M

楼主(2009-04-04):
该内存经常蓝屏,使用程序经常出错,金手指已经擦过...结果还是一样....
..用RST测试后,结果如下 :1    -   64M
                                    64  - 128M
                                    128 -192M
                                    192 -256M      AB   EF
                                     256 -320M
                                     320 -384M
                                      384 -448M
                                      448 - 512M

本人刚开始研究内存,所以对内存一点也不懂,软件不懂得怎么看显存颗粒的定位.所以
求助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能不能以我的例子讲解一下内存显存的定位....
我在其他贴子看不明白......

网友:
第一面第一个有问题!

网友:
1-256是第一面,0-7是第一个 ,8-f是第二个,应该是第一面,第二个,关键还是看你是不是双面8颗粒的,不过很少那种.另外你的abef写的不规范,应和上边的0-f对应

Kingston 9905193-044.rar

344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Kingston 9905216-008.rar

344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我是双面的512条。。一面有8个颗粒。。。。。还是不知道怎么看那个颗粒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