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下这个管子用什么可以替换???

楼主(2009-04-04):
在主板上有一个三端的管子,标号 H11A 很像 1117的,请问下,能否用1117代换呢???请高手给个答案!!
主板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哦,我这也有H11A

网友:
上图,看位置,是为那个供电的

网友:
这个管是参与开机的 为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在书上查到,可以等效于1117 ,是个三端稳压器!!!

网友:
1117可以用1084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