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ls-36集成不显

楼主(2009-04-04):
昨天一客户拿来dell的主板 富士康ls-36给dell代工 客户说点不亮 之后 测试各电压正常  有集成显卡 开机自检后有两声的报警 显示器不显示 但是插上独立显卡后显示器可以显示 开机正常 把独立拿下后 有集成的测还是不显    客户说以前用的是集成的 后来有点速度慢 插上独立后显示器不显 然后独立撤下 集成也不显   有点搞不懂了  现在是集成不显但报警 独立可显 望高手指点下
找不到主板的图片 没有传上

网友:
重写主板vgabios试试。

网友:
你插上独立显卡,然后进CMOS,把CMOS恢复到出厂设置!!!然后你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 指教下

网友:
COMS里有项设置用哪个显卡的,VGA--AGP,设置一下应该就OK了,如果还不行测测VGA头的123及13,14脚的对地值

网友:
插上独立显卡,然后进CMOS设置

网友:
先放下电  然后量下VGA有没信号出来  刷个BIOS 然后看下北桥供电有没问题  就是北桥坏了

网友:
恩 谢谢了 在bios里没有找到那一项  bios是dell的 我先看对地阻值吧

网友:
刚才跑了下 路线最终到达一个14脚的芯片 型号
vhc
y08a
e421
这是啥芯片呀  还是第一次见 看能找到型号一样的板子么 换个试试。

网友:
山东的哥们哈哈哈哈,

网友:
四运算放大器?

网友(2009-05-25):
我这有富士康ls-36  主板插上内存不过内存,内存只跑了两个嘛,就不跑了,求找bios,楼主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