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急问关于华硕P4P800-SE放着怎么就坏了的问题(原因找到)

楼主(2009-04-04):
自己收藏的一块华硕P4P800-SE放了好久了,东西以前肯定是好的啥问题都没有但昨天拿出来想用下死活不亮,检测卡跑到01就不动了,CPU换过两个试过都不行,真是奇怪了难道能放坏?大概是什么原因老鸟.谢谢
昨天拿村里让人看,找第一家维修主板的用表量啥问题没有他也找不出问题来,然后又去了一家他说BIOS跑乱码要刷BIOS,他也正好有相同的板就把那个板的BIOS拿下放到我的板上试还是一样情况到01不动,这时时我看他快速把一个插针的跳线从跳了然后开机就啥问题都没有了好了(估计他是对比发现跳线和他的板上不一样),这时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把这个板拿出来对比过另一块这种板,估计当时不知什么原因把跳线给动了后没有跳正确造成这种原因.是把USB PW唤醒线跳错了.

网友:
看电池还有电没..

网友:
是不是上潮了啊。。。。先用东西洗洗。。。烤干在试试。。。01好像是档BIOS吧。

网友:
考虑一下电容。

网友:
能人呢?难道真是BIOS出问题?放着不用的难道BIOS会坏?

网友:
静电、电源不稳都会造成BIOS资料损坏,也就是说板子放着也可能坏,而且电子的东西不用也不一定就不坏,比如电容,你长时间不用,它就会坏,有可能比正常使用中的坏的还快。
你可以向前面几位朋友说的,先除尘驱潮,然后再考虑BIOS,再就是存放是否不当,造成掉件或断线等。

网友:
静电、电源不稳都会造成BIOS资料损坏,也就是说板子放着也可能坏,而且电子的东西不用也不一定就不坏,比如电容,你长时间不用,它就会坏,有可能比正常使用中的坏的还快。
你可以向前面几位朋友说的,先除尘驱潮, ...
引用 网友A:

不会受潮因为住在楼上且是北方天气干燥所以不会受潮,另收藏前土都弄的干干净净也不会是灰尘,最想知道的是跑到01停下是何原因?另插内存和不插都一样开机从DO到01就不过了.谢谢

网友:
检查U座,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你清除一下CMOS电池试试吧!!!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问题找到,觉得板不会坏的,还是贵自己没有仔细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