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压跳变也能点亮!!高手讨论!~@

楼主(2009-04-04):
ACER      型号AL1716  A
故障:通电隔一下黑屏,必须把电源线拔掉再重新插上才能点亮,点亮过后隔一下又黑屏,
测试灯管和高压条都没问题,
测12V        12V在12.2V到12.4V间跳变]
测5V           5V在2.9V到4.7V间跳变,
取下5V的电容发现有轻微的漏液,换上一个新的电容后,5V还是跳变,
于是怀疑电源有问题,测电源芯片203D6第六脚VCC     也在5.3V到11.7V间跳变,于是换掉电源芯片,结果第六脚电压还是在5.3V到11.7V间跳变.
于是地毯式搜索有没有短路的元件,结果是没有.
无语了,
交给另一位大师傅修理,这位大师傅拿到板后测量一下,就直接插上灯管与主板,没想到直接就点亮了而且不黑屏了,      我雷呀!!!
我不信,于是又取下板测量次级输出5V和电源芯片203D6第六脚结果电压还是在跳变,

不知道怎么回事,虽然电压在跳变但是能点亮而且不黑屏老,百思不得奇解,
难道ACER      型号AL1716  A  空载的时候电压本来就要跳变的吗??
由于机器已经被取走无法再测量了,还希望各位同仁有修到的多注意一下.

网友:
你不接灯管,那当然是不行的了

网友:
真的吗?
不接负载电压就会跳变,,,,,是他的电路就这样设计的吗?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会给我们搞维修的造成多大的误区呀!!
还有高手有其它看法吗???

网友:
自己顶起来看看有没有高手能解答的!!

网友:
呵呵!把5V的滤波电容全部换掉,如果12V的滤波电容有漏夜,也全部换掉,因为正规厂家的机器上,同一回路的滤波电容的寿命都是一样的,只要有一个出现问题,其他的估计也差不多了。楼主可以试试看啊。

网友:
也許沒接燈管進入保護狀態

网友:
有些空载是会出现跳变的,要加负载!这机型的12V 5V滤波电容容易爆,都要更换!

网友:
我想可能就是5V的电容漏液导致容量变小,所以会黑屏。
因为整块板就只换了5V滤波电容,
只是由于5V电压跳变所以一直没有接上负载试机。没想到大师傅接上负载就OK了没有出现黑屏的故障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插上试一下喽!!!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