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151 不能上高分辨率

楼主(2009-04-04):
急求,神舟L151 不能上高分辨率问题,可以上800*600。 高压板也有问题,通电上1分钟黑屏。换高压板正常。这时发现上不了800*600以上的分辨率。黑屏。我估计是MUC坏了,谁有修过这样的问题啊,屏是LG LM150X05的屏。好像是60针的,这样屏能用乐华通用板改吗,有改的方法吗,请教各位大侠。本人很急在线等。
黑屏

网友:
估计不是MCU坏了,倒有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我打开把到屏的排线和MCU,还有一个24C08重插了一下.又可以了,换上原来的高压板也可以了.这种不知道能不能稳定啊.还有就是现在不能上60HZ,黑屏.60以上就可以,75效果最好,现在正在测试.

网友:
奇怪 希望高手给个解释!

网友:
II2不通,应该就是24CXX的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