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天行7600GT UO烈焰战神2显卡不认

楼主(2009-04-04):
今天接几片七彩虹天行7600GT UO烈焰战神2显卡,上主板上不认,测显卡各供电分别是1.30V【GPU】2.01V【显存】还有个2.58不知道是给那个供电的
bios刷过了,由于刚刚接触显卡维修,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上个显卡图看一下
这种卡GPU空焊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2# 新诚达

网友:
量过数据线对地值了,都一样,相差没有超过5欧的
这种卡GPU坏的几率大吗?

网友:
这个卡显存供电在右边,下边的一个单MOS管是FBVDD-VTT1.0V左右
而主供电在显卡背面,那个2.58V应该是VDCA供电PCB不同供电也不同(由于你没描述清楚供电具体测试点的电压)。先目测此卡是否有掉件损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的图有点不一样
在网上找不到一样的图片,手上也没有数码相机,
我的卡正面左边有一组【3个MOS管组成】供电是GPU1.3V供电,左下还有个单MOS管供电是5V的,显存供电在右上角【两个MOS管在反面右上角】2.01V,然后在反面还有个MOS输出电压为2.58V
供电就这些了,
刚刚我仔细看了下也没有掉件的地方,现在准备把GPU摘下从做看看

网友:
GPU的问题还是占一定机率的,你重做也好 这样能稳定些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了,GPU空焊了
摘下来从做有显了,呵呵,不过就是不怎么敢做这个了,BGA机器不好,只有一把司登利2300W的热风枪
好不容易才做上去
谢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
7600GT UP烈焰战神2 256M散热比较高GPU长时间容易出现空焊,损坏!

网友:
7600gs、gt发热量很厉害   一般虚焊的多,核心坏的  少之又少  、7300gt  和新坏的多
给你简单说一下维修步骤
1.测量gpu和现存、晶振对地阻值和上机电压
2.3.3v供电的对地阻值,不低于0.900---1.000,如果在0.100以下,gpu坏
3.16对耦合电容容量,和近gpu端的对地阻值,均以良好,
4.反面金手指,小的那一块最左边的那根线的对地阻值,正常在0.550---0.800之间大于1.000的话检测该路组件
5.用a卡带着启动,进入dos目录输入:nvflash -c看下gpu是否已经工作,如果工作会显示bios的状态

我该说的就这么多  以上几点  你如果  全解决了  ,该卡在gpu不损坏的前提下  基本可以修复

网友:
这种方案焊点不良多由这样的散热器有关,与GPU的发热量关系不大。
G73的产品GPU损坏的存在一定的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看看
其他显卡也可以这样参照着修吧

网友:
好好的学习一下我这也有几个坏的

王大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