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HF769A显示器保护。

楼主(2009-04-04):
此机拆开后发现行管坏,换新后开机立即又坏,感觉像行流大,换个原型号的新高压包和行管。开机听到了正常的高压声,而且行管也没再烧,听到继电器响后电源灯就灭了,高压也没了。感觉像保护了,拆掉二次电源管,直接+B给行供电,问题还是一样,开机有几秒就保护关机了。至此就麻爪了~~高手指点一下。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没人能指点一二么?难题啊!

网友:
具体是不是高压保护,你可以测量一下就知道了,你不能不测量就在那是猜呀,维维修也要先测量一些关键数据呀

网友:
断开行管.在行管C极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看还保不保护.

网友:
挂上灯泡试过了,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还可以再提示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