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上网慢

楼主(2009-04-04):
网卡认正常 驱动没问题,系统刚作的, 就上打开网页很慢,pin ip时断断续续,以为是网线换一根线也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网速的问题

网友:
其它机子很正常

网友:
屏蔽掉集成的,换个独立网卡试试

网友:
用独立的没问题,我把网卡芯片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交换器或路由器!!!换

网友:
如果你换成独立的网卡就正常了,而使用集成的出问题,已经排除了网线和其它网络设备问题的话

基本就上是集成网卡芯片的问题或是RJ45插座的问题,或是相关芯片线路上的问题了

是否是Intel芯片组,如果是非Intel芯片组的,象VIA的,网卡控制芯片集成在南桥内部,而主板上还有个芯片,个人认为是关于管理数据发送接收的。

以前曾碰到过一例类似的问题,当拆掉这个芯片后,则系统中还认为存在网卡芯片,但是永远提示“网线已被拔出”,换了这个管理芯片后就恢复正常了。前提已经加焊过相关的线路了。

网友:
看看网桥是不是有问题了,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有可能中毒了,换硬盘装系统

网友:
7楼回复的很专业呢 另外网卡驱动程序不对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