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410M 主板电源接头掉了,还有2个元件请问...

楼主(2009-04-04):
这2个是什么元件....本想把接头焊上就解决问题的,,没想到电源接头断了还带下来两个元件..
window

网友:
没人回吗? 在线等

网友:
电感和电容,左边的是电感,右边的是电容

网友:
必须要修上吗? 如果不修直接通电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
电感短接,电容不接也可.试试吧.

网友:
电阻不要短接,容易把后级负载烧掉

网友:
两个都不用接,只要电源正极对地阻值正常,就可以换好口直接插电测试

网友:
坏了 就补上个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