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本410M 主板电源接头掉了,还有2个元件请问...

楼主(2009-04-04):
这2个是什么元件....本想把接头焊上就解决问题的,,没想到电源接头断了还带下来两个元件..
window

网友:
没人回吗?在线等

网友:
给你回个图看看

网友:
资料区有图纸。看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左面电感 右面电容

网友:
我给你个清楚的正反面的

网友:
补上电感就行了

网友:
一个是保险 一个电容? 没用红圈画一下。看不清 是哪里

网友:
左边L27=L18
右边c429=c714
这是我看出来的,
大家看的,对不?

网友:
一个是电感 一个电容

网友:
看看人家6楼的图片,兄弟们,再发图,也清楚些,不然,大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
一个电感一个电容,电感有保险的作用,电容不焊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