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IC4500坏了 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09-04-04):
我有个845板子 内存旁有个4500八脚的坏了 我没同型号的 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去论坛搜索下 有办法解决 以后要先搜索 解决不了再发帖 可以飞线 代换也可以解决论坛有

网友:
可以用2030代换。

网友:
内存供电的?听说有些板短接两条线就OK了,有这回事吗?

网友:
有的板子短接哪几个脚就可以了,华擎的板子就是这样

网友:
如果烧的不严重,可以把1脚和5678相连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这样做了就无休眠功能了,建议原值代换。
还有,请下次发贴前先搜索一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