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

楼主(2009-04-04):
昂达N61G. 我手上有2片昂达N61G,客户拿过来前主机可开机,有时死机,拿来一看好多电容鼓起来了,把电容换了一样型号,一按开机键不跑CPU,有复位,拿假负载一测有电压,后来我刷BIOS,换IO,都不CPU啊??大哥们求救啊??????//?//

网友:
换个CPU试试了,电容有没有焊反了

网友:
昂达这种垃圾板子最容易BGA原件空焊了
LZ检查一下桥和U座吧

网友:
电容没有焊反啊。换个CPU试了。桥和U座有问题吗?刚刚还可用的哦?求救啊?客户要我赔板啊???

网友:
维修技术不过关啊!!!

网友:
此型号主板我已修过多片,该板通病为6.3V1000UF的电容极易损坏,北桥极易虚焊,给北桥供电的RT9202也容易损坏

网友:
如果确认换电容时没有弄断线,那就是座或NB问题了,我换电容时很少把CPU拆下来,因为很多板子把CPU风扇卡扣拆了再上,座就会出问题,还是少动的好。

网友:
查北桥和CPU座子

网友:
这板最容易北桥空焊和1.2V那个RT9202坏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烙铁太小了,把线搞断了,还有就是没有拆下板上的其它东西(如电池,CPU,内存等)就动手焊了,要不是就是用力过大,把板搞变形了,桥搞空焊了,还是烙铁漏电啊.

网友:
通电的时候用手压下桥看有没有变化,此板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电容1000U/6.3V也坏了,换了1000U/16V的,RT9202坏了1脚只有4.2v,换了9202 1脚有5.8V  ,点亮OK了 ,,多谢楼上的大哥们了
博锋电脑www.bf89.com

网友:
这种板老是北桥空焊啊。

网友:
BGA原件空焊 加焊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