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9300风扇常转,温度检测为85度,自动降频,速度很慢

楼主(2009-04-04):
DELL9300风扇常转,温度始终检测为85度,自动降频,速度很慢。换过CPU和温控芯片,高手帮忙分析下

网友:
查温度电阻

网友:
2楼你是说热敏电阻吗?9300的DELL已经不使用那种东西了吧,(查资料好象现在的笔记本CPU都集成了热敏二级管,由内部测温,然后发送信号给温控芯片,温控芯片再给IO的),括号里的是我查资料得出的推理,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IO也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要是有电路 可以按电路原理,把相应的电阻改一下

网友:
坛子里有图,能帮忙看看怎么改吗

网友:
我机器和楼主一个是毛病,有时正常有时坏。在都快半年没有关机了,怕降频。正考虑换主板呢

网友:
没换个U试试吗?

网友:
CPU运行100%见过是南桥问题

网友:
没100%,不过忽上忽下的,频率一直是168。

网友:
按楼主的说法,CPU内部测温,建议你先换一个U试一下

网友:
13楼的朋友,我在1楼时就说过已经换过U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啊。不小心关机了。现在233MHZ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