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用五分钟之后各路电压严重偏低

楼主(2009-04-04):
金河田ATX-310BW电源,使用几分钟后,5V与12V电压分别就4.23V与9.2V,请问一下这个是那个地方有问题了,是不是主变压器?

网友:
用了多久的电源了 看看电容 这是带负载的电压还是 空载的电压啊

网友:
电源用了四年,电源是空载!!!

网友:
主回路不会有问题,应该是控制回路元件热稳定性不好,查查494和t431

网友:
这二个我都换成新的芯片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看输出滤波电容是否鼓包漏液,换了的话,还是不行,就把后边的复合二极管也换了,应该是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检查一下电压反馈回路有无不正常

网友:
电源与电容还有494与7500我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结果,复合二极管我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