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驱动板如何测试好坏!通病在那?

楼主(2009-04-04):
手上只有一块有病的驱动板!想修好改在IBM14寸屏上用!
这板如何接电测试?是点不亮换下来的!有
电路图
的大哥上张看看!
通病
点不亮

网友:
如果不是通用板,你很难能用在你想使用的屏上,所以还是用通用板吧

网友:
这个板我也遇到了好几块了,最好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这个是AOC代工的机器用在17寸的机器上,如果你把这板子用到15的机器上,改动很多,不如改通用板好了,有多方面的异同之处,不好改,
屏参数的差异,屏线接口的差异,屏供电的差异,点屏程序的差异~~~~~~~~~~~

网友:
三星的板哦,多半是刷程序,用别的好象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