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z99j笔记本外接电源 就短路

楼主(2009-04-04):
接手一台华硕z99j笔记本 外接电源就短路冒烟(外接电源插口处)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   请高手指点     有这款机器图纸的朋友 烦请给我一个  先谢了啊!!!

网友:
冒烟  那应该烧了吧  看下有没有东西坏了

网友(2009-08-07):
q我要图纸,

网友:
检查外接电源接口电路把,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冒烟了,电流很大了

网友:
接口处冒烟。那应该拆下接口来看看啊,看下接口和那片附近

网友:
我上次也和楼主碰到同样的问题
不过 我的机器是戴尔
也是插电源就短路 然而插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
后来找到了问题
是核供电上管的滤波电容可能是耐压不够 不能耐外接电源比电池高一点的电压
拆掉那个有问题的电容就搞定了
希望我的回答能给你一点思路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击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