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咯 盈通ATI 9100 AGP 64M

楼主(2009-04-04):
昨天接到块9100  64M垃圾卡客人说花屏,本来不想修的,由于本人是个菜鸟 为咯多学点维修经验 于是就接下来咯 ,(前面修过很多花屏的卡有些基础)上机测试能亮也不花 ,本想从光盘引导用软件测试问题就来咯 :刚刚到  form CD ROM:。。。    就黑屏咯然后显示器指示灯变成黄色  显示无信号。试过几次,也换过其他板子就是不能引导。唯一奇怪的就是 只要不引导光盘,就正常 也能进系统   这个问题把小弟整郁闷咯  不知道怎么下手  本来想直接从硬盘引导到dos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是这样弄的:先用个好的盘分区后用fat32 格式化---再用光驱引导进入DOS用Format c: /s/q 格式化过后  把测试软件考入 但是我运行 R3MEMID - NOCFG - LOGEXT   还是不能测试          不知道 有哪位大师指点1  2呀

网友:
先看外关,再测A通道的显存 GPU

网友:
这个卡子  r3  测不了的
别费功夫了

网友:
R6也不能测试的。

网友:
A卡合集里面的软甲是测试不了这块卡。

修过一片,凭经验估计是A区有显存坏掉了,直接把A区的四片显存换掉了。
这是建立在料卡多的情况之下最简洁的方法了。

料不多的情况之下只有用笨方法一片一片的代换了,最头疼的要是不止一片
显存有问题,那就够你忙的了。

网友:
好久都没有上 来论坛咯  谢谢各位 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