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内存 用 R S T 检测到JUMP死机,请问

楼主(2009-04-04):
SD内存  用 R S T 检测到JUMP死机,请问什么原因,JUMP代表着什么啊

网友:
JUMP从单词的意义上来说,就是“跳转”、“跳跃”

网友:
用一条好条子带着测,要不就只能拆下来一个一个测了

网友(2009-10-12):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不一定是死机,要很长时间的。

网友:
就是这样的,到哪个地方需要停留一段时间的!!!属于正常的 现象!!

网友:
俺一般检到那个地方不动了 俺就推出了 有毛病的话不用到那个地方就出来了

网友:
晕,楼上的瞎说,到JUMP那里要停很久的,具体时间没注意,反正挺长时间的,有几分钟吧,有点耐心。还有就是我有一个条子就是检测到最后一项才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