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维修BENQ S61 死机故障

楼主(2009-04-04):
昨接修一台BENQ S61 顾客反应时亮时不亮。而且在一家维修点维修过。现在的情况是根本不亮

因为是2修机,而且故障已由不稳定变为根本不亮,直接拆机。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南桥已经被暴力拆下(洗板水洗干净后发现掉了8个点,不过还好,5个是空点)北桥满是松香加焊过的痕 已经发黄。整板只要是能焊的芯片无一幸免。当时就和客户说直接换板吧,已经无维修的价值。但是业务员后来问到的新板价格实在太贵。破板集显还要1000多。然后就于客户商量要修好这板最起码要500,客户同意。然后业务员定料板。

维修过程:料板到后,仔细对比2板,把做手脚的电容电阻全部补上,焊的歪歪斜斜品相不好芯片也换掉。OK以后全板洗干净,对比测量主要电感阻值(料板是无缺件 能开机但不亮)基本无问题后,才上稳压电源,待机0。05。正常。然后飞3跟细铜丝至南桥掉点处。上翻修台装上GBM。冷却上电。BENQ的LOGO出现了。但是档在LOGO进度条。再开关几次索性不亮,再上翻修台上了全新的GBM。还是档机,看来就是客户所说的档机故障。在档机和不开机时再测各处电压都OK。急了。想到是不是U坏了,同行处借了片U来试机还是老样子。心里想要白忙了,拿着板手上反复反转,突然想到满是松香的945GM,娘的,不管了。摘下945GM时终于呼了口气,好几脚已经氧化。为了已防万一,拆机的垃圾桥,直接定了全新945GM,拖到今天上午怀着激动无比的心情把北桥装好。开机。。。。终于OK。大概装下机 硬盘。开机跑3D MARK至现在无任何问题。至此故障解决。

发这帖的原因就是要鄙视下现在的一些维修人员,人品实在太差。修不好就故意搞破坏。。强烈鄙视。。

网友:
想想你的维修费是从哪里挣来的,第一次如果修好了就没你什么事了。

网友:
有时候我们也要感谢一下,那些所谓的技术维修员们。他们的烂技术,为那些高级维修员赢的了名声和RMB。嘎嘎。虽然我现在是个技术很差的维修员。

网友:
有的人就是这样!

网友:
你收费500,成本在多少左右?

网友:
我以为我人品不好 没想到还有比我差的。。。。。

网友:
是的,有些技术差就是乱修,乱不起就拆点小零件让别人也修不起来他,让你查也不好查,所以搞维修的客户你就是再好别人也不相信.唉,好悲唉,不过收到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至于成本 2个全新的桥 GBM 945GM 一片料板 300这样

网友:
发这帖的原因就是要鄙视下现在的一些维修人员,人品实在太差。修不好就故意搞破坏。。强烈鄙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看看现在的顾客素质:

1:你看看现在的顾客,你检查好了,他说不修了,他说:一个8K535,才多少钱,能气死你
2:还有的顾客,你已经报价很低了,修好了以后,她还赖皮,说这说那,以后出了一点小毛病,都来找 你,中毒的话,也是你遗留的,人家说了,就你拆她的机器了。
3:还有的顾客,狠不得,今天拿来,下午拿走。换个桥她也只给你1天时间
4:有的顾客U口全都坏了,同行都知道是SB的事情,人家说,就口坏了,你敢报价100元,她都说你是黑店。骂骂咧咧半天
(一个桥GBM的桥,同行也知道成本的)
5:经常有顾客拿来进水的机器,说你看看,你辛苦拆完,吹干净了,还没加电,人家说不修了,不值当修了,简直都是逗你玩,
6:刚才刚走一个顾客,上不了网,说我做完系统以后才上不了的。吵了半天。我拆机一看,根本网卡就早不见了,她说估计在另一家被去掉了,忘装了。哎

网友:
好多同行都说了些心里面的话.我也说说.

楼上几位说的都是事事.
我曾经遇到几个.进水机器.拆开洗干净.有遇到南桥烧的.有的直接洗干净烘干就好了的.
为了一次性搞定.就直接把南桥换了.装机测式一切OK.然后才给客户报价.300元.
结果没想到一句不修.那个郁闷...
本想在修之前报价.但想到进水机器万一修不好.又得报换板的价.报两次价.客户肯定不爽.
所以修好了才报的价...

他一句不修了..谁不气.搞了半天白忙活了...一气之下才做了些手角.

网友:
呵呵,引用KDS的一句话“懂的入”

网友:
首先就报价,而且声明修不好不用付款(强调如果中途提出不修的话必须付检测费)
价格首先得报高一点,是熟人就好再打点折扣。如果客户不接受那就不用接单了

网友:
长见识,真高明,不过一945集成显卡的板要这么贵,不知是什么?

网友:
o(∩_∩)o...楼主那很方便,什么料板都能找到呀!羡慕
但S61的主板也就是800块左右,楼主拿的价格偏高,可能不是一手货源,被人加价了

网友:
想不到回贴这么多我也来回几句

至于S61的板 我要的是全新,800多的板明显是拆机或者小修,我们是不要的,既然换板我们就肯定是全新。

个别回贴提到的“顾客现象”我也做个解释,现在毕竟是买方市场在大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顾客压价我们这每天都遇到,其实解决的方式不过就是先详细检测报价,再入手。进水不进水就直接给客户报价,拆都不用拆修都不用修。“先修再给价”的方式是行不通现在脸皮厚的人一大把。注意一些就OK!

最后加一句,顾客如果真的是垃圾无耻都极点,一副挨揍样。那OK,做什么手脚,电源芯片摘掉,上电吧,张着眼睛看烟火吧!

网友:
昨天修的一个联想笔记本,说好3百多,等修好后,客户只给150,这种人会活活把你气死。

网友:
昨天修的一个联想笔记本,说好3百多,等修好后,客户只给150,这种人会活活把你气死。
==========================
  像你这种情况我一般是上他报废,他不守信用也怪不得我了  呵呵

网友:
昨接修一台BENQ S61 顾客反应时亮时不亮。而且在一家维修点维修过。现在的情况是根本不亮

因为是2修机,而且故障已由不稳定变为根本不亮,直接拆机。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南桥已经被暴力拆下(洗板水洗干净后 ...
引用 网友A:

这里我不是针对楼主。很不不幸,我就是楼主说的那种人品很差的维修员,生意各有各的做法,看不习惯接到这样的机子可以不修啊。你修什么!~要修价格要高点嘛,一天尽和自己生气。我接到客户先不管其它的。拆开再说价格,不修就算了。板子就报废啦。谁爱修谁修去。自己把自己搞得像个要饭的。

网友:
这样恐怕行不通的,万一人家要你赔呢,那样不是损失大了吗?

网友:
这中搞法有点大  呵呵  追究起来呢

网友:
我都先报检测费的

网友:
最后加一句,顾客如果真的是垃圾无耻都极点,一副挨揍样。那OK,做什么手脚,电源芯片摘掉,上电吧,张着眼睛看烟火吧!

够狠,拆了电源IC 后级的桥 显卡,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网友:
值得學習的維修例子

网友:
接到机器先报废~再抱价~再修~不修再报废一次~这是我的一贯宗旨。大家笑纳~

网友:
做我们这行的真难啊,遇到很搞的人,我一般都是叫客户去特约维修站询问价格,然后你就好开价了。

网友:
修理本来就未知数的.我都是先说客户说好.不保证能修好.但是如果修好的价格是一定要先说清楚的.这样省得以后大家都麻烦的.

网友:
1水不进水就直接给客户报价,拆都不用拆修都不用修。“先修再给价”的方式是行不通现在脸皮厚的人一大把。注意一些就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拆,怎么知道毛病?是桥的问题,还是小问题?

最后加一句,顾客如果真的是垃圾无耻都极点,一副挨揍样。那OK,做什么手脚,电源芯片摘掉,上电吧,张着眼睛看烟火吧!
——————————————————————
顾客能敲诈死你,说就你拆了,冒烟也是你弄的。

好多地方都是,刚开始第一家报价:200(如果不修,就去掉一些小东西)
第二家,一看,故障扩大话,就会报价:400(如果不修,就折一下主板,SB,NB全都会虚焊)
第三家,一检查,直接报价:800,

现在顾客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

网友:
1进水直接报200-300 要拆他干吗 连200-300都不愿意修的人干吗要拆

2楼上的不会傻的到连报废板这样活都不会做吧?傻到当客户面让他的板冒烟?

3你做了手脚有条件的人还是会找出来。有啥希奇呢?客户拿到其他地方修还是会修出来,你的手脚只会让客户对你这个店反感,甚至修好后还会上你门找你麻烦。干脆直接报废,花啥心思做什么手脚?垃圾的客户是谁也不会理的。

4就拿我的那台BENQ来说,客户500都愿意修,难道第一手的人500搞不下这机器?为什么要做手脚,好好想一下就知道。最后再加一句 做生意如做人。

网友:
1进水直接报200-300 要拆他干吗 连200-300都不愿意修的人干吗要拆

2楼上的不会傻的到连报废板这样活都不会做吧?傻到当客户面让他的板冒烟?

3你做了手脚有条件的人还是会找出来。有啥希奇呢?客户拿到其他地方 ...
引用 网友A:

快达,怎么做报废啊?我真不会,人家交给我折板,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这里我不是针对楼主。很不不幸,我就是楼主说的那种人品很差的维修员,生意各有各的做法,看不习惯接到这样的机子可以不修啊。你修什么!~要修价格要高点嘛,一天尽和自己生气。我接到客户先不管其它的。拆开再说价 ...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位朋友的说法,最讨厌在顾客面前埋怨前位修理员把板子怎么怎么的人!虽然我不会把板子做手脚,但有些人还是喜欢在顾客面前贬低别人想以此来提高自己!

网友:
支持楼主!最近深有感触,收了一批坏显卡,修得很艰苦,
很多都是二修卡,拆件比较多,而且拆的地方与故障点驴头
不对马嘴,修着修着就光火起来了。

如果没有两张同样的卡相对比,有些卡根本搞不起来。所以
每当搞好一片拆件的卡,我都要“问候”一下先前的维修人员。

网友:
昨天修的一个联想笔记本,说好3百多,等修好后,客户只给150,这种人会活活把你气死。
==========================
  像你这种情况我一般是上他报废,他不守信用也怪不得我了  呵呵
引用 网友C:

碰到这种无耻的客户,真是无语了。
谈好的价格再说二话,这人没信用。真不能怪我们了。

网友:
接到机器先报废~再抱价~再修~不修再报废一次~这是我的一贯宗旨。大家笑纳~
引用 网友D:

真有你的。有空给你报废东西,又不被发现的经验说出来,给大家听听。

网友:
做得这么辛苦收500 而且成本要300多  不累吗

网友:
“鄙视下现在的一些维修人员,人品实在太差。修不好就故意搞破坏”---劝LZ还是不要轻易去这么想,试想你现在修好了,可因为其他原因客户不修了,你会怎么做?--------在不了解原情况的前提下还是不下结论的好!

网友:
堂堂整整做事,本本份份做事,价格不合适不接,接了就搞好,搞不好跟吃个苍蝇似的,哪有心情搞破坏!

网友:
本来不想回帖了,又看了这么多帖 看了某些板砖我的人 我想我还是再说几句

是的我承认生意各有各的做法,但是你也不能否认,论坛我有我的自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你呢。

鄙视的对象问题 就拿我那个BENQ话说 那个客户很好说话 接到机器拆开后我说换板他就说问问价格 问到价格后我们这和客户一致认为换板确实价格有些高,只能硬着头皮修。报价500 600。客户满口同意,没有一点迟疑。这样的客户难道第一手接到的维修人员会与他沟通不来?修不起来也就算了,很正常,没有什么丢面子之说。最可气的就是动手脚,隐蔽性之好,范围之广。你丫的拿这点工夫去钻研早成高工了。老子就鄙视你了。如果我的逻辑没有错误就没有什么“在不了解原情况的前提下还是不下结论的好!”之说。先报价再修,遇到无赖,要么直接报废板要么我们也无赖。很简单。

还有一回我帖 说怎么报废板的,那我就告诉你,对付那些无耻垃圾加流氓到极点的客户,通电的板拆下北桥或者显卡,拿把小刀尽情的刮PCB吧,刮的你爽了,累了。再把北桥或显卡装回去。而且还帮你洗板水擦的干净。不通电的板直接拆拆电源芯片上电看烟火。或者你性子好,拿个电棒把小元气件挨个电一遍。别去费什么心思做手脚,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顶级垃圾,省的人家到别处修好了。绝对上门找你麻烦。到时候别吃不了兜着走。

quote]堂堂整整做事,本本份份做事,价格不合适不接,接了就搞好,搞不好跟吃个苍蝇似的,哪有心情搞破坏!
引用 网友E:
多看看这位老兄说的话!!多想想这位老兄的话!!

网友:
你南桥的锡点没有怎么飞线,是飞到桥上吗?

网友:
楼住太愤世嫉俗了~哈哈
你也改变不了什么,每个人的处事习惯不会因为你一段话改变,你也不会了解每个人所处的环境~
这种事在论坛上发牢骚,结果是。。。

网友:
楼主的观点,我不怎么赞同,试问下,你就没有做过手脚????尤其是当你修好本本,正在测机的时候,客户就一句不修了,你怎么办?修好不要钱,还给你人家????所以呀,有些时候,就是客户逼我们这些做的!再说,都是为了生活,何必说这些呢?

网友:
很理解楼主,有些东西是深入到骨子里的,与生俱来,
不会因为外因而能轻易的改变。

做维修是很辛苦,但扪心自问,自己对得起天地良心。

网友:
修不好就故意搞破坏。。强烈鄙视。。
其实是都换一下  万一修好呢

网友:
人上100种种色色,没办法的。。我这都是先把价格说好。。不好判断的机器先和顾客说好,按检查情况来定,大部分顾客还好。。碰到喜欢jjww的不要接。讨价还价是正常的。这个看你怎么和顾客解释。最烦的就是喜欢jjww修一次。以后就赖上你了的。中毒都赖你没修好。

网友:
学习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也来说说,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客户,说好修好后350,可修好后给他电话他说不修了,那我就来火了,给他换了南桥,IO,南桥,IO,还都是从深圳发货过来的,搞了半天突然来句不搞了,我就上电接上屏一起给他报废了,不知道那个会倒霉收他的机子了,祝他好运了

网友(2009-05-09):
那位大师有明基 S61 的BIOS

网友:
这么多朋友都说了
我就不啰嗦了·
就几个字
真*脏话*想K他·(不好意思 说了句脏话)

坚持先开价后干活
因为我现在还没涉及到笔记本芯片级维修 所以我的检测费倒是很省
呵呵

就前几天 我遇到一最NB的怨妇 这女人很烦,帮他配台主机
他和说要双核 电脑要品牌货 要最便宜 这都好理解
但是买主机只肯花1000元
我按我们这便当地的批发价算了下 成本最底的一套配置还要997元(一套垃圾杂牌,C420 KST1G 945GC 160GSATA  ASUSDVD-ROM   机箱电源都是杂的 )
女人死活不从 草
他说他在另外一个场子里看到的是人家给他一套品牌,就1K不到
我给他的答复就是那你去他那边买吧·
实在受不了,后来买回来了
花了1K多 具体的我也没好问
拿回来没声音
TMD  还让我给他上门服务
TMD
想着都来火···

网友:
只能说我这情况和楼上的都类似 但是确实气人啊·

网友:
看来要提高自己的做桥能力,挺了

网友:
维修的怪现象,好多学徒笔记本不会修,倒先跟着师傅学会怎么搞破坏了。哎。头痛。讨厌修不好机器。搞破坏让别人也修不好的人。但是LZ说得也不对。我相信。每个做维修的人。接倒机器。检修,如果是南北桥坏了,EC坏了。肯定都是先换一个。能开机了,才报价的。还没有遇到过,光用万用表就能确定到底是哪个芯片坏了的!
     当自己桥都换成新的了。修好了。客户说不修。检测费也收不到,不可能不把新桥取下来吧?遇到这样的客户。肯定都有气撒。修不好就不说了。修好了,告诉他故障在哪儿了,他不修,又收不倒检测费,就抱着机器到处问,换桥多少钱。这种客户,不让他的机器修不好,简直对不起自己的辛勤劳动!

网友:
学习了。。搞破坏也有这么多招

网友:
对于那些做人多没做好的怪胎客户,就得对它狠点,搞死它他的机器,这年头什么鸟都有,你对他仁慈就是找自己的残忍.

网友:
别人不弄糟` 后面的就赚的少咯` 哎` 这很平常啦` 世界都在转嘛

网友:
你收了客户500左右 加上两个桥估计没多少水分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无边思绪 -4

网友:
哈哈.这贴子有意思.

网友:
哈哈.我今天又遇到一台不修的机子.我把南桥换了.再做点故障上去..

网友:
修好了,证明你有能力。不过最初时谁都是菜鸟!前面修得那么烂,你才能収500大洋!
不言鄙视别人!鄙视别人,这很不好。
前有车,后才有辄!这样你才有厚利!
不要捡了便宜还卖乖哦。
我可是好意!
把一块别人修不好的,给修好了!你就出名了。
要搞维修,出名才是重要的。那才会挣大钱!

网友:
自己修不好的机子要是别的同行修好了, 很丢人的, 回头客就没有, 那干维修的以后真的没饭吃了
  做人还是要狠一点, 不修就整坏,看到好说话的一般跟他磨磨肯定也修了, 碰见食古不化的坚决干到最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先把问题、维修过程和可能出现的问题给顾客简单讲解一下,虽然罗嗦点,但毕竟我们是懂的人,这样顾客也有了一点心理准备。有几个搞维修的朋友,包括家电维修的,就是懒得和顾客讲话,到了收费或者又出现新问题的时候,经常搞得和顾客争执起来,这就是前期沟通工作没做好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