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宏基笔记本液晶屏显示变色一例

楼主(2009-04-04):
昨天接一台宏基笔记本,液晶屏显示颜色不正常,字体发虚,而且颜色就像是在256色显示一样,但外接一切正常。开始以为屏故障,找一好屏换上故障同样,又以为屏线有问题,经测试也是好的。后用示波器测屏接口上各色差输出,无明显波形。
难道显卡挂了?我们知道笔记本显卡输出是分两路的,一路到VGA,一路驱动到液晶屏,外接正常并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
拆下主板,从屏接口跑了下线路,几个信号是通过显卡旁的几个电感到显卡内部,正想判定显卡坏,但仔细想了想,会不会与显卡的27M晶振有关呢?试将晶振换个开机,居然显示正常了,难道真是晶振坏了,再把原来那个装回去,显示同样正常,这下弄明白了,可能是晶振或晶振的谐振电容虚焊所致。

网友:
LZ你的宏碁是什么型号的,我上次也接了一台宏碁故障和你描述的一样.不过各户没修,去售后了!

网友:
型号忘记了,因为是前台接件,我只管修,没注意型号。是个独显的机器。

网友:
我碰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我是换了显卡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