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32BN83灯管坏了如何维修

楼主(2009-04-04):
AOC   L32BN83灯管坏了,银幕亮两秒钟就黑屏,伴音正常。查是一根灯管坏了引起高压板保护。换灯管危险系数大,不知能不能把高压板的一路电路拆掉【亮的时候屏没明显暗区有六根灯管】
望高手赐教

网友:
你这是32寸的屏,灯管很多 少一个也没有多大影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我想一根灯管不接其余的5根灯管也是亮两秒钟就高压不平衡保护了,拆屏修太麻烦又怕不小心“爆屏”,有哪位高手有“良策”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那坏了灯管的高压线圈拿掉了,开机还是亮两秒。 期待高手赐教中!!!!!

网友:
你要把保护电路及平衡电路改动一下才行

网友:
你能判断是那个灯管坏了,就直接装一个灯管假负载

网友:
方法有很多,如果你不想拆屏,对电路也是不很熟悉,你可以直接在机器内装一支灯管做负载就不OK了吗?

网友:
直接在机器内装一支灯管,管上涂黑

网友(2009-09-22):
或者用4灯高压条改成4灯的。

网友:
直接去保护 然后把坏的那根等管的电源接头拽下来   不用

网友:
那就改成四灯管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