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A2100 USB 奇怪现象~~~

楼主(2009-04-04):
今天接到一台NEC A2100 的,客户说3个USB有一个能用,2个不能用,我插了鼠标,有点松,本以为是口松掉了,焊好之后故障一样。对地测量阻值,中间的那对数据线阻值稍小50欧,其他的也没什么,5V供电正常,后来换了南桥(SIS 963Lua),三对USB阻值一样了,奇怪的是仍然是中间的能用,旁边的2个就是不能用,插进去有时候鼠标的灯还不能亮,但供电都正常啊。。。难道我换的南桥也有问题,只可惜手头上没这个南桥了。各位觉得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对了,没换南桥前,中间的对地阻值是1037欧,旁边的是1084欧,换完南桥都是1060欧。

网友:
看看还有没有专门管理usb的芯片

网友:
是啊,仔细观察一下,有的机哭是经过USB转换芯片才到USB的。

网友:
nec的机器应该有USB的专门芯片的,BGA封装,上面应该有写着NEC的字

网友:
嗯,这个我也考虑过了,拆开南桥,发现6天数据都直接跑到南桥的,没经过任何芯片。

网友:
6条数据线,说错了

网友:
看过别人的案例.涮BIOS修好的

网友:
usb数据线上的0欧电阻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