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S 适配器,电池同时使用死机或假死

楼主(2009-04-04):
型号:联想昭阳E280S
故障:同时使用适配器和电池会造成死机或假死。同时适配器也不给电池充电。(排除软件问题)
今天接到一台E280S的机器,用一块好的电池试机也会死机,于是排除是电池的问题,拆开主板检测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这下搞的没有思路了,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故障应该重点查那部分电路。
主板
联想

网友:
电池可以造成你说的问题,还有试配器你换的电流大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