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3.3V输出11V多,3.3V是如何稳压的

楼主(2009-04-04):
长城电源3.3V输出11V多,3.3V是如何稳压的

网友:
看来很难修,会不会是12V短路到3.3V 上面了。。。。

网友:
不会是你测量的方法不对吧?3.3V如果达到11V,那电源应该是不能工作的,所以你也就测不到电压!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那你就把3.3V到12V的所有元件一个一个的检查,比如ZD2、TL431等。。。总之断开两路电压之间有关联的元件试吧

网友:
这个电源真的挺麻烦,接手时,是激励变压器的主电源开关管两个都烧了,换了还是不行,又测得接494  8脚的 一个推动三极管退变,导致激励变压器的供电太低,换后,一启动就保护,又断开到339就5角的反馈,启动后测得3.3V,高达11V多的,不知道是怎么稳压的。开始也是怀疑12V连到3。3V了,没测得,可能还是稳压的问题

网友:
5V正常吗? 换D6  D21 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