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 奇怪的屏暗

楼主(2009-04-04):
灯管是好的,改的高压条也会亮,可是换一高压条就不行。换的是好的。

网友:
给高压供电的电路上有了问题了吧   测测     不行就用改的吧

网友:
我自己的这个本本用了三个高压条试了都点的亮,唯一不足的是开机和进系统不是黑屏是白屏,关机没的这个现象,难道是哪根线没接对?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

网友:
屏线试了吗?

网友:
触发从屏上取可以解决

网友:
我自己的这个本本用了三个高压条试了都点的亮,唯一不足的是开机和进系统不是黑屏是白屏,关机没的这个现象,难道是哪根线没接对?
引用 网友A:

你的控制线没有接对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
=====================
支持,r40有这个通病